笔记本不能进PE,进系统运行非常慢,请教怎么解决

楼主(2011-02-20):
一台华硕 F5SL笔记本开始的时候进系统点什么都比较慢,我先从软件开始。排除了系统问题。还是老样子,请教下师傅们应该查什么地方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如果还不行。再查主板。

网友:
PE都不能进。一般是主板南桥故障多

网友:
进不了系统,进不了PE,一般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先拔了硬盘看看能不能进pe,硬盘有坏道的话可能就进不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是北桥虚焊了,,不是南桥有问题?,,,这位大哥你能说下你的见解吗

网友(2011-03-22):
我今天也遇到个HP 6730s  一个美女拿过来维修的,说是进系统很慢 需要10分钟左右,我开始以为硬盘有问题  但用MHDD检测后没有坏道,重新装系统很慢呀 ,进PE 也很慢但都能进去。 不知道为什么啊,求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