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ACER 4520 一按开关灯闪一下变灭没有其他反应?

楼主(2011-02-20):
ACER 4520刚接到机的时候还没有拆开机器,,就这样试,待机电流为0.01A,C壳那里有一个灯,,按一下开关灯就闪一下,电源灯一闪即灭,,,触发时电流时高时低,随即回到原位,,再按也没有任何反应啦....要把电源拨掉再插才有反应的...反复这样.....我就在键盘位置拍了几下,然后再插上电源开机,,,结果能够亮机..还能进系统.......我以为是IO虚焊的问题.....后来拆开后,再怎么搞也亮不起来..还是原来的故障........后来就不安装CPU就可以开机,电流为0.15A,,,装上CPU就会一闪即灭.....,这种问题是CPU供电部分问题还是开机部分问题呢????
后来看了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6606这个帖子,说CPU很容易坏..

原来是这个CPU

后来上了这个CPU也是一样....不知道这个CPU能不能上这个板.....

是开机电路问题还是CPU供电部分有问题呢?????CPU供电的MOS管我都测了,都正常........

网友:
两个CPU都可以上的,只是这两个CPU坏得实在是多,我买了两个全是坏的,连客户一个共三个坏的,整得我人都呆了

网友A:
用手压一下北桥与显卡,会不会亮啊,还有把内存清理一下,及内存槽子,还有就是不亮时电压都出来了吗,是不是缺电压啊,把你测量的数据发上来,大家帮你

网友:
这个型号应该是单桥的吧?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关掉电源再开,重复好几遍的话偶尔有时会跑到0.45A就停在那里一段时间,就不会闪一下就灭.....但是过一会儿掉0.36马上又变成0.01A啦...就在没掉前去量电压,1.2V 1.8V,CPU供电1.09V这些电压都出来啦....都不知道啥问题的呢....

网友:
兄弟,AMD的TL和QL不能通用,

网友:
个人感觉是U做虚焊了吧

网友:
TL,QL的CPU是不能通用的.有些AMD的CPU像N卡一样吹一下就能正常的,可以做为排除故障方法.

网友:
测试AMD  机器  建议别用双核的CPU   存一个单核的  比如MK36 MK38  AMD3500+  都行
而且买单核AMD的便宜些
本人修过一DELL AMD  上双核不行  上单核行  就确认了座子  楼主这个  换CPU   换内存  都不行的话   建议干北桥

网友:
是不是U坏了,不好说!!但我观察到一个问题,你不觉得你的散热抹的太多了吗?这玩意会导电的,像你的第二个U如果就这样挂上去!!!呵呵!恭喜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你那个有进展了吗?

网友:
610的桥加焊试试,那个桥毛病多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机器,我刚刚遇到过,不上CPU可以开机,灯指示正常,上CPU按开机就闪一下,以为是CPU问题,后来发现时单桥MCP67坏了,

网友:
你加焊桥好了吗??还是换了???

网友:
把桥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压一下北桥与显卡,会不会亮啊,还有把内存清理一下,及内存槽子,还有就是不亮时电压都出来了吗,是不是缺电 ...

这个主板北桥跟显卡一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硅是导体吗??? 有点想不通

网友:
这个机一般都是组合桥虚焊,做BGA即可。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 1.5V 1.05V 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换个芯片 没好   CPU 坐子等等都做了   没好换主板了

哦..你换了个北桥也没有好..CPU座子也加焊过..也不行....
这种问题很难搞喔.......看来我也没希望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集合桥虚焊了吧,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加散热胶比这个还多没见遇到过导电啊

网友:
在好好看看 是不是什么地方没有做好

网友:
我遇到这种,有U先换U 试一下。  然后干桥

网友E:
是桥的问题, 我的机器就是这样,加焊后OK,用了好几个月都没有事。

网友:
我之前也加焊过..不过好象感觉没有达到温度......因为怕把桥给搞爆啊...
......我今天再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桥的问题, 我的机器就是这样,加焊后OK,用了好几个月都没有事。

不知道这种机器不上北桥的话,通电开机会怎么样的呢????会不会导致烧其他地方的????
......我今天把北桥拆出来重装..........等待结果...

网友:
我把北桥拆出来重做。。。结果还是一样。。。。。。。。。。。。。。。。。。。超郁闷啊。

网友F:
那个百分之百是桥有问题,我修过不知道多少台了

网友:
修过多数是MCP67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百分之百是桥有问题,我修过不知道多少台了

兄弟这么有信心啊。。。在我身上经常会出现,买桥回来装上都是一样的问题啊。
这样亏死了。。。。有现程的芯片就可以换一下,试一下。。去买的话万一不好就亏大啦。

网友G:
桥的问题,你把cpu拔了,会发现灯不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桥的问题,你把cpu拔了,会发现灯不灭了

是啊。。。。把CPU拨了是会不灭的。。。。

网友:
后来客户说要急着给答案,,经过这段时间的去搞,最后还是无果。。。我就跟客户说修不好啦,,叫客户明天过来取走吧,因为这时我还没有装起来,也没有心情去装起来啦。搞不好没钱收,还浪费好多人工费啊。。 不管怎么样还是装回去还给客户的。。不可能拆散的还给客户。。。后来我把它装起来了,我随便插电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原来那样的故障。。
结果一插了电后,按开关,居然亮机起来,,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跑3D也正常,没发现死机什么的现象。。一切正常。。。
请问一下,这种机器裸板是开不起来的吗?就是电源灯闪一下就灭啦的。。
为什么我装起来就可以啦。。。。很不解。。。。在之前我把桥加焊两遍也没好,但是加焊两遍过程中桥没有动,旁边的电容都动了,就是桥不动,原来是有点胶所以推不动桥。所以我决定心把它拆出来重做,重做完了,裸板试机还是一样的结果。闪一下就灭了。
最后就选择放弃了,装起来还给客户,一装起来就可以亮机了。。不明白。不明白。求个解?

网友(点评):
这个很有可能是哪里接触不良造成,一开始听你说拍了一下键盘能显,或许很可能裸板不行必须要接一下连接主板的小板什么之类的才能显.

网友:
有人能给我一个解释吗????这个问题很不解啊。。。。

网友F:
大哥    你不上 COMS电池肯定会的       那桥不用买   直接重做基本上都会好   就看你做桥的技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哥    你不上 COMS电池肯定会的       那桥不用买   直接重做基本上都会好   就看你做桥的技术了

这种机器不上COMS电池就会这样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哥们你是不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没插显卡板。。。。。。

网友:
听你们说 我也晕了  我还没有碰到 坏的CPU 呢

网友C:
你有没有看清楚的呢。。。。。这个是组合桥的,,北桥和显卡在一起的。。。
怎么会没有插显卡板啊。。那来显卡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没有看清楚的呢。。。。。这个是组合桥的,,北桥和显卡在一起的。。。
怎么会没有插显卡板啊。。那 ...

4520的话是没有没错
可是4520G就有一片独立的8400显卡了
北桥一样都是mcp67mv-a2
他可能是误会成4520G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硅是绝缘体 怎么可能有事

网友:
如果早看一天这个信息的话,我手上的那台4520也不至于给我弄死了!惨无人道啊!居然把小板上的那个按钮当成了开机键,结果。。。。

网友I(2011-03-30):
回复 网友C:

我今天也碰到了这个情况。加上CMOS电池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回复 网友C:

我今天也碰到了这个情况。加上CMOS电池就好。

原来这种机器要加上CMOS电池才行。。。。。大家都受益不浅啊。。。。

网友J:
我也遇到个开机亮灯就灭的机子,上不上CPU和内存都还是这样,亮下就停的,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遇到个开机亮灯就灭的机子,上不上CPU和内存都还是这样,亮下就停的,还没找到原因

上不上都一样的话,,是不是桥短路了。。。。

网友:
按经验来说碰到那样的问题直接做北桥大部分的都好了

网友:
2个U不通用的,ATHLON是单核的,X2双核的,这两天接了台三星R453,用的就是ATHLON的单核U,机器本身是U坏了,但是店里只有X2双核的,心想可以换,换上去一样不跑U,

直到去同行那里借了个毒龙DURON单核的来,立马跑U了,但是已经晚了,之前北桥,南桥,显卡,和时钟IC已经被我们蹂躏过了5、6次,板子薄,就这么废掉了,陪了块板给客户,

所以说,配件替换的基础知识还是要了解清楚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这样客户不能给太多钱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K:

为什么要陪 说修不好了不行?

网友:
这个桥爱坏,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你的ACER 4520是 独立显卡的还是集成显卡的呢/这种机器我也修过很多一般都是桥的问题,你再仔细查查吧

网友:
本人手上正有一台同机型同故障的机子,板号是ORTA  MB,是不是加焊北桥就OK了

网友:
这个单桥坏的多

网友:
有没有复位啊

网友:
纯属意外,COMS电池没有上有的机子是不行的

网友:
做桥,不行,换个新的试试吧,

网友:
CPU容易坏,不会是电压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机器CPU是很容易坏 的,我以前都能点的亮 的机器,之后拆了CPU在装就不行了啊

网友:
楼主是怎么好的啊 方便了透露一下啊

网友:
以前遇见几个宏基5570ZR1的板子 开机触发掉电所有的电压瞬间都出来了,修了好几天最后确定总容易坏PC128这个电容

网友(2011-05-03):
我也接了个AS4520的机器,独立显卡板,单桥的,加焊单桥无果,换U无果,来的时候电流上到0.3A掉电,现在打算换板子,等顾客回应

网友:
这个桥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