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TCL CRT显示器开机指示灯亮下就灭

楼主(2011-02-20):
一台TCL  CRT显示器开机指示灯亮下就灭,量主电源输出的各组电压分别为 80V  61V  7V  12V    24V     。按下开机键后 电压平均上升2V左右,麻烦遇到过类似问题的说下。

网友:
电源部分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有可能显示器外于待机,或保护状态。请提供更详细点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