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
希捷7200.7 120G硬盘加电不转维修

楼主(2011-02-20):
春节回家,朋友给了两个KTV系统上拆下来的希捷7200.7 120G IDE硬盘。好坏未知。回家接到机器上,一个硬盘正常,一个加电一点反应也没有。

两个硬盘虽然型号一样,但外观不同,电路板也不一样,特别是驱动芯片型号不同,好的那个是ST的芯片,坏的那个是SMOOTH的芯片,无法参考。只有一点点测试了。

首先怀疑5V 12V未通。经测量都是通的,硬盘虽然不转,但主芯片和驱动芯片都发热。估计可能是驱动芯片的工作条件没满足。

再次仔细观察电路板,终于发现了问题:驱动芯片外围磕掉了一个电阻!看焊盘,应该是那种最小的没有阻值标记的电阻。

由于两个盘芯片不一样,无法参考,只好去找电路板一样的盘。功夫不负有心人,跑了半天,终于在本地JS处找到一个电路板一样的80G 硬盘。给JS说点好话,JS答应借我半天。

JS盘电路板上贴了封条,不敢把电路板拆下来,只好在路测量好硬盘上的那个电阻阻值。测量时发现,表笔正接反接阻值不同,1K档和100档阻值也不同(家里只有机械表,没数字表)。

考虑到在路测量,电阻和外围电路是并联关系,因此电阻的实际阻值应该比不同测量方法的最大值还要大些。测量的阻值最大值大约是7-8k,因此尝试焊一个10k的电阻上去。找不到这么小的电阻,只好找了个大点的,斜着焊上去。焊好后再测量,两个盘该处阻值不管什么档位,怎么测量,都完全一样了。说明该电阻应该就是10k的。

焊好后,加电,硬盘转的很欢,进系统,用软件扫描,一切正常,状态完美。

观察电路板,掉的那个电阻貌似为电流取样回路的串联电阻,该电阻断路后,取样回路检测不到电流,导致芯片保护,硬盘就不转了。

PS:硬盘已于昨天卖出

网友:
我替换电阻一般都是从最大10K开始替换,不行就换1K,再不行就换10欧姆下的。一般很准。呵呵

网友:
呵呵,饼哥的方法有道理

网友:
JS 。好莫名其妙的词语,楼主得到别人白送的东西,然后借别人的东西对比弄好自己的东西 然后卖给别人,不知道到底谁才是JS,要是我,我就是扔到粪坑里也不会借给你

网友:
鄙视楼主 S比

网友:
要是能把图绘出来就更完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台:
在下有一块MAXTOR&STM380215AS的硬盘,当时看到硬盘冒烟了,拆开一看,保险烧掉,一人钽电容也烧了。把保险直接用焊锡丝连接,钽电容从坏硬盘板上拆一个装上试机,硬盘还是不转,其它没发现不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一,请教!谢谢!

网友:
月饼老师的经验值得学习啊

网友:
   看你们修的那么简单 自己搞就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
我们这都是JS,你还敢骂JS,看来是找死,借人家东西用了还要骂人,找抽!

网友(2011-12-10):
难道你不是js,借人家东西还说人家js。不过文章写得可以,哈哈。

网友(2012-07-07):
速度只有29MB用起来会很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