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AMD的U 纠结的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11-02-20):
接一台V3000  AMD的U   NV的芯片组,现在是南桥不产生PM-SLP-S3#的ON信号,电流上到100毫安,有3.3V  5V   1.8V   其他电压没有,,io已经给南桥发出了RSMRST#信号,而南桥就不产生PM-SLP-S3#信号,已换南桥  IO  现在没办法了,兄弟们给解答下  在线等

网友:
南桥的工作条件满足了么,晶振和RTC电路什么的都正常么

yjp
都已查了,工作条件均满足

网友:
这板特便宜 ,不行换板吧!

yjp
我也想换板,可是是经销商拿来的,一再要求要修好,我也没办法

网友:
查南桥供电   32M。 和PWRBTN#信号

yjp
供电 32M PWRBTN#都正常

网友:
RSMRST#信号OK后,后续应是EC发给南桥的PWRBTN#信号
如果PWRBTN#信号没有3.3V有四种可能的故障:
1.  南桥晶振32.768KHZ没起振(不插电有电池时就有了);
2.  RTC电路故障。RTC电池过二极管到南桥的四个电阻两端都要有3V左右电压(不插电有电池时就有了)  ;
3.  EC损坏了;
3.  以上都不是,那就只有南桥坏的可能了。

网友:
北桥坏也有可能的

yjp
谢谢,感觉上应该不像被北桥坏

网友:
你说的这个板子是不是单桥的啊?要真是了可以加焊试试  更换就不要费心了啊

yjp
不是单桥的,是NV的集显,南桥NF 430 N A3

网友:
你查一下,信号上拉电压3v-s5到位了吗?

yjp
这个电压已到位,

网友:
根据时序来看,首先要看南桥的5大工作条件正常没有 啊,再就是看有没有电到rtc电路的二极管是否断开

yjp
南桥哪5大工作条件啊,我查了一下条件都满足了,RTC电路没问题的

网友:
我怎么么觉得是短线啊!  南桥取下后测量是否短线

yjp
断线我还没有怎么查,我查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RSMRST#高电平OK,EC也发出了3,.3V的高电平PWRBTN#给南桥。
1.南桥晶振已起震,
2.RTC电池到南桥通过的二极管正常,两端都有3.3V的电压,
3.EC我已换了2个,应该可以排除,
4.南桥我换了一个拆板的,不知道是不是好的,换了后现象一样,已经在发南桥回来了,

网友:
期待中,有消息了告诉大家一声

yjp
会的,有结果一定上来说

网友:
CPU是好的还是坏的啊。有一次我把CPU摔坏了。上上去就不触发

yjp
我没上U 问题是他电压都没出来啊

网友:
当然是供电 复位 rtc电路 还有io开启南桥的  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查了供电   复位   RTC电路   io开启南桥的时钟是哪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不上U的话,电压是不会上来啊。你换个U试试。那怕是上个坏的上去试试也行啊。

yjp
我试试看

网友:
实在费劲的话还是建议换板,换板利润高,毕竟技术是为了RMB,怎么赚钱怎么弄,。。。。。。我说的是不是太直白了

yjp
我也想换板,可是客户是我们的老客户,非要我给他修好

网友:
刷个BIOS看看

yjp
换过BIOS芯片

网友:
我发了南桥,今天到,换上去看看,结果下午来说

网友:
板子好了,最终还是换南桥,南桥换上去后,测量已有PM SLP S3#的高电平,装CPU内存上电,看见漂亮的电流一跳一跳的,唉,拆板的南桥不一定是好的,苦了我,还以为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