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300P4-PFC电源其他都正常无3.3V

楼主(2011-02-20):
如题,橙色线对地阻值16差不多正常吧,采用的是:7500B+339,该干谁?找了个同型号的电源量了N久没发现有啥不对的地方,麻烦指教下,关键手头么得啥配件代了,想拆个好电源上的配件先换了送走再说!!

网友:
查场效应管是否损坏,在散热板上。

网友(点评):
三个都查过,好的,不过个儿大的那个貌似数据不稳定,我先拆下来换了再试,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有鼓包的不,你可以换掉那个3.3的整流管,有的那个管子开路,电路有虚焊的不?我还看过一种电路是通过场效管在5V那降压斩波输出3.3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回复,就是那个管子问题,换过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个管子,降压斩波的还是整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