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vy22x rf-l 开机到NEC 界面就不动了。

楼主(2011-02-20):
NEC vy22x rf-l 开机到NEC 界面就不动了。 南桥加焊过了 ,键盘供电正常 ,外界键盘没反应。 谁修过这机子 帮忙指教一下。
没反应

网友:
硬盘拆下试一下,
裸板开机试一下

网友:
现在就是裸板试的。只接屏 试的

网友:
档LOGO的机器。 一般都是外设引起的。 BIOS资料 排除外设后,还档LOGO .就需要换南桥了

网友:
外接键盘是usb口的吗?要是的话,就是南球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