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三星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1-02-20):
这显示器的型号应该是943NWPLUS,通电触摸开关后要三秒钟才会亮屏,屏幕是白的并伴有一排排彩色竖线、再过几秒钟后就出现灰紫色,然后慢慢扩散到全屏,一直亮着,不会黑掉(我没接电脑),可以正常开关机。我拆开后把屏线和接口都用酒精处理了一下,现象还是一样。我手上没有任何工具,所以就拿到一电脑店去修了,过了一天,回复说是屏坏了。我认为应该是驱动板坏了。如果驱动板正常,屏坏的话,屏幕应该亮一段时间后会黑掉,而不会长亮。不知道各位大师觉的是哪个地方的问题呢。

网友:
这个不好说啊,要检测一下才能知道啊

网友:
不用怀疑,如果屏线接触良好。必是屏的问题

网友:
都别那么肯定,没检测谁也说不准
  你说的那种情况也像驱动板主芯片虚汗
   要确定,只有代换驱动板

网友:
这个高压也可能有问题,还有就是屏上的驱动芯片

网友:
要是三星屏的话一般都是屏坏了。

网友:
建议用通用驱动板试下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 试下把

网友:
只有测试过才知道,其实你去维修店的时候 应该先让他给你测一下屏  屏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