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磐正9550显卡代码也跑过了。还是黑屏?

楼主(2011-02-20):
代码都跑完了。还是黑屏。按键盘上的小键盘灯,也是一亮一灭。这要怎么修呀?
显卡
黑屏

网友:
代码过。不显示。就是说显卡可能没识别到。也可能识别到了但显卡的BIOS资料坏了或者输出的接口电路有问题
正如你去某人去医院治病。仅告诉医生他不舒服是不行的,要提供一些数据做些简单的测量才行!

网友:
看下供电曹,电压正常吗

网友:
通过测量电压,用PCI卡去测试
显卡的BIOS是否丢失。显卡的VGA接口电路,GPU是好是坏,

网友:
由于你问题没有说清楚,不好给你做解答,但是还是听了个一知半解,如果跑码过了显示器灯没有变绿,建议你换个7408,如果变绿了,《就是黑屏》建议你多查查贴片小电感有没有问题,27M没有起震也会影响!!!

网友:
显示器的指示灯有没有变绿色呀

网友:
没有。我看了。若是不接显卡。代码也会跑完。并且键盘的灯也亮。这说明。也有可能没有认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