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6 换北桥不亮,不插内存灯闪 ,通病。

楼主(2011-02-20):
今天修了台。dell 1526 故障是开机不显。。电流跑掉。1.2左右,量各个电压都正常,北桥被修过,定新北桥换上。故障依旧,后来到论坛查资料发发现coms 不足。。会引起这个故障,后换电池,机器亮了。故障解决,,发个帖分享下经验。。
通病

网友:
谢谢,我也有台同样的机器

网友:
是不是清了下BIOS就好了。你说的COMS是不是CMOS啊。你打错了。

网友:
SB600的南桥 CMOS电池没电会引起这个故障
比较常见的还有使用SB600南桥的 ACER4520

网友:
ATI的SB在设计的时候依赖RTCVCC的吧?

网友:
IXP450,SB460都存在同样情况

网友:
ATI的设计。没有CMOS电池,会没有总复位信号,这个是得到我亲自验证的,无须质疑
但是,因为你不插电池的话,也应该有待机3V 做RTCVCC吧?
所以只能说coms电路出现故障会导致没复位,因为我修机器。首先先把coms电池卸下来

网友:
我没有拿掉电池。。回来试试。。把电池拿掉能不能点亮。

网友:
就是因为看了论坛你这个问题。 我赚了300块! 真划算。 谢谢!

网友:
不知把原来的电池装上去会不会故障依旧呢 是电池没电了还是 说不定把CMOS放放电就可以了呢 呵呵

网友:
华硕的A6000也是那样的

网友:
CMOS电池没有了

网友:
这个机器只用电池供电的,不用直流供电。

网友(2011-03-28):
兄弟啊...你真是活菩萨啊.. 我的和你一样 就OK 了

网友:
是CMOS没电引起的,我修一台别的机也是这样的好了

网友:
cmos电池没电了南桥就不发复位么?

网友:
IBM的一个型号也会!

网友:
修过 本来 花屏 加焊北桥后 不显了 换了也一样 最后赔板子了

网友:
是不是BIOS电压不够 ,南桥晶振不正啊还是不能充分复位南桥呢这种现象

网友:
cmos有的没有电会引起不加电都有

网友:
多谢楼主来分享 ,今天刚好来了这台机器,量电池只有1.8左右,换了一个真是神奇开机啦,反复有调换试了几次确定就是这块的问题啦

网友:
兄弟,多谢,真是汗颜啦,我都换了几块显卡芯片了!无意中看到你这个帖子,原来就是电池没上,并且电池没电,换电池就可以开机了!多谢多谢

网友:
ATI的南桥,大多数不插COMS电池会点不亮的。

网友:
哈哈 不错的
又学了经验

网友:
论坛功劳不小

网友:
好好!真有此事多放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修了一台富士通s2210的机器,也是南桥虚了。加焊好了
不加CMOS电池电流只能到0.5

网友:
CMOS单独电池供电....还没注意过

网友:
这个ibm机子上就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