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显卡

楼主(2011-02-20):
接了一块9600GSO变形金刚显卡本来不亮,加焊后在我们自己的板子上一点就亮了,但是在人家板子上死活不亮

网友:
你另用一块好的显卡换到他主板上试下先

网友:
你的是INTEL芯片组。他的是NV芯片组??如果是,恭喜。你的GPU还空焊~~~

网友:
说具体点还是不太懂

网友:
这就是显卡挑主板一类了。不知道修的话,就量金手指到GPU之间的数据线,你就会量到问题!
《这类问题就是显卡和主板不兼容》

网友:
有可能芯片坏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NV芯片组?你说的是主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NV指的是主板用的威盛的芯片。

网友(点评):
nv=nvidia, 威盛=VIA ......

网友:
显卡和主板不兼容主要是与南桥不兼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是这样啊,本初来乍到,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他与北桥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笔误吧。。NV是英伟达芯片组。

网友:
intel的芯片的pcie信号适应性好点,之前试过一个7300LE16对电容有几个阻值有10欧左右偏差,在780G和NF520上都不能识别,在945上就点亮了,后来重植GPU后所有板都好了,用不久又不行了,后来才知道7300LE之类PCIE16对电容阻值偏差较大但不完全虚的都是DIE虚焊,搞不好的。但我还是觉得C61S的PCIE8X的兼容性是最好的,所以测试显卡最好不要用C61S。

网友(点评):
DIE是核心内部的焊接点?

网友:
如果挑板 大多是GPU有空焊 打金手指的32条线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