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 未检测到信号,帮忙给个思路呀

楼主(2011-02-20):
明基g900hd显示器 18.5,今天早上开机显示正常,然后有人做系统,把显示器接到客户的电脑上,提示未检测到信号,换了2个显卡,也不显,换台显示器,可以显示了。然后把显示器接回到原来的机子 ,也提示未检测到信号,又换了两台主机,也同样,线没问题,请教,是啥问题呢,拔下数据线,也同样有提示呀,提示线缆没有连接。

网友:
查驱动板VGA接口的行场

网友:
也可能是VGA头脱焊

网友:
曾修过一个LCD,忘了牌子和型号,有DVI和VGA输入,如果设了DVI就不检测VGA,呵呵。。。设为VGA输入或AUTO.

网友:
代换个驱动板试试啊,    还有 单灯高压板    屏   这样维修中   要经常代换,  提高维修效率

网友:
刷个程序,一般可以是程序引起的

网友:
你那台有问题的显示器换过另一台主机可以显示吗?

网友:
几台都没有显示

网友:
请检查HV信号

网友:
测量驱动板VGA阻值是否正常, 芯片坏,程序坏都有这个情况, 看楼主未拆机怎知道故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