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解决方案,DELL15寸液晶接VGA无显

楼主(2011-02-20):
各位高手好,昨天接了两台DELL15寸的液晶显示器,一台是开机灯一闪一闪,仔细检查后发现一个25V470欧的电容坏了于是换了,换好后开机正常亮了一天,满兴奋的,结果今天再开的时候不亮了,不插VGA线显示无信号都正常的,插上之后就黑屏了,亮橙红色的灯,两台都是如此,求各位大哥给点思路,是不是GPU坏了还是什么???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代换个驱动板 试一试

网友:
驱动板我这边没有现货,原装的太贵,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很少会有这种问题,是不是主机还没显示啊!

网友:
不是,主机是好的
是显示器上面的故障@

网友:
测测驱动板VGA头附近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知道的人帮帮忙吧。

网友:
DELL 15寸,如果是明基代工的,如果时好时坏,坏时电源灯闪烁,百分百高压板问题, 高压板变压器,三极管等地方虚焊造成这种故障, 这种机通病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你看下驱动板上信号,看下那些电路有没有问题。最好是替换试下,三星MCU程序会引起检测不到信号,不知道这DELL会不会。

网友:
感觉明基代工的或者明基本身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两台都这样 也太巧了

网友:
换个驱动板,

网友:
有可能是刷新频率高了吧

网友:
两出现同样的问题也太巧了吧,不过无巧不成书,如果刚开机那些E文都显示不了那应该确定是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随风漂泊
的帖子
你这不有2台吗,你代换试试驱动板 试试 ?

网友:
看调下屏幕分辨率看下

网友:
拿ADS1102C测VGA信号走 向。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可试都试过了,没有问题。!了、苦恼的是两台虽然都是15寸的可驱动板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