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长城的小问题

楼主(2011-02-20):
今天接有一个长城的电源,接电后还没短接绿线,风扇就转了。那是一个放了很久没用的电源。拆出去后,也没发现有那里短路。测量后级的945和431也没坏。于是久换了一个494但故障依旧。再换了一个339还是一样。真的无语了,请教一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

网友:
你要量下各个电压发上来才好分析。至少红橙黄什么的电压要。
绿线拉低才会启动,若非绿线对地短了?

网友:
光换芯片没用的,查小电容是否失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