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优派VS10866一台。

楼主(2011-02-20):
同行拿过来根据他描述说客户说以前有时候能开得有时候开不得,现在是彻底开不得。

心想应该是秒杀的类型。

    准备拆机,发现都没撬过的痕迹,很难看,怀疑机主自己打开过。

拆开后很快发现220V保险烧断,心想这次修得简单

换保险测机,有显示了,过不了多久黑屏了指示灯灭了。

查14V 5V都有正常输出,问题出在驱动板。

测驱动板管子电压,发现一个长得和1117一个样子的管子上面写着ZCP s ,不知道是何物,测
第三脚有3.3V,输出脚0V,第一脚有2.46V左右,且通往主控的,输出端也通往主控。

怀疑了此管损坏,但不知道是何物,不确定输出多少V电压,
凭经验应该是1.8V,在论坛里搜了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660
和这位老兄说的很像,因此确定是1.8V,
弄了个1117-1.8,稍加改造,把第一脚直接接地,1.8V有了。机器正常了。

顺便用刚买的编程器读出了它的MCU,一起发上,但是由于第一次使用编程器,不确定读出的数据是否有效,请谨慎哦。

下面有图有真相。

网友:
我这边有一个和上一样的显示器  不过屏坏了 没修好

网友:
不错 是个高手 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焊得好难看,应该事先用锡铂纸包好旁边的东西再上焊枪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机器,黑屏,开关按上去无反应,高压板有12V,5V,测ZCP s 第三脚有3.3V,,第一脚有2.46V左右,1117-3.3输出脚0V。请教ZCPs可用其他什么替代,用1117一脚为什么要翻上上去接地,不翻行吗?谢谢
l

网友:
楼主加精!谢谢分享 虽然看不懂!

网友:
值得学习。。。比换通用驱动板强多了

网友:
看了管用,知道zCP是一个输出1.8V的玩意,可也没见有什么地方用1.8V,是不是屏的电压呢,真的很不懂

网友:
楼主的运气真好   我还没有碰到过220V保险烧断的情况下只是更换保险就修好的    我碰到烧220V保险的都是有比较主要的零件损坏的 坏的比较多的是:桥堆 , MOS管 , 控制芯片这三样。我真的有点想不通有那个驱动板的供电短路能够把220V保险给烧了!

网友:
我觉得保险丝烧断可能是瞬间电流太大引起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