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哪里有该笔记本液晶屏的?

楼主(2011-02-20):
谁知道哪里有该笔记本液晶屏的?就是 把笔记本的屏 改成液晶显示器。

网友:
好改吧
应该

网友:
这个应该叫点屏佩板吧。淘宝多的是。

网友:
买块驱动板。 分清屏的接口类型; LVDS还是TTL .多少针的,再用相应的屏线,

给驱动板写上适当的点屏程序,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