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楼主(2011-02-20):
惠普V3000的集成945,inter的,裸板电流直上0.65然后电流一点一点的往上升,是怎么回事啊?
惠普

网友:
像是U没有工作。

网友:
恩,是的u没有工作。

网友:
U没有正常工作 查吧

网友:
估计是U挂了

网友:
Intel的U很难坏吧! CPU没有工作查工作条件!相对的北桥坏的几率比较大,可以换CPU试试!

网友:
看一下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