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2-20):
手里有台佳能ixus系列的相机,型号是500老款式的机器,最近突然发现照出来的相片整幅画面出现不同规则的白色条纹,将文件导到电脑里的效果也是一样,但把模式改为连拍或摄影模式,不会出现此类问题,不知道是什么故障,请各位基地的高人指点一下,首先表示十分感谢!!!
佳能

网友:
光圈快门排线坏,更换就OK

网友:
嗯,首先感谢您的回复,但不知道更换这款相机的配件是否容易!!

网友:
不难,关键是你的动手能力有多高

网友:
这款机器一般都是CCD挂掉了~

网友:
CCD坏掉录像也会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