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病毒破坏硬盘

楼主(2011-02-20):
已经是第三个这样的机器了,都是不管换什么版本的系统能顺利安装好,就是等到windows滚动条滚完的那一刻蓝屏一下就重启。总之不能顺利进入系统,所有硬件都换了遍还是不行,换了硬盘就能好。但是不能装系统的这个硬盘mhdd扫描没问题,重新分区没问题,进pe运行也没问题就是不能装系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大概有隐藏分区.

网友A:
请查下内存条

网友:
兄弟修电脑还不久吧!这种病毒叫引导型病毒,知道该怎么弄死他了吗?

网友:
兄弟修电脑的时候不长吧!这种故障都弄不好?上百度查查,这种病毒叫引导型病毒!

网友:
是不是用分区表医生重建分区表,或者修复引导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查下内存条

这种情况不同于鬼影病毒,而是根本不能进系统

网友:
FDISK   / MBR试试

网友:
重新分区   重写 MBR也不好用?   没见过

网友:
老兄硬盘不会有问题吧,根据你说的情况。

网友:
MBR是啥怎么用希望各位大哥教教我

网友:
我还是建议换下内存看看什么超级病毒感觉都是浮云     还有就是wd的硬盘对一些主板芯片组不是很兼容

笔记本维修888 -2 说的没什么道理

网友:
MBR是啥怎么用希望各位大哥教教我) i%

在DOS下  fdisk/mbr
或者         spfdisk/mbr------------總而言之 先進dos  在找fdisk

网友:
下个带爱数磁盘精灵的PE,上面就有重建MBR,DM也行

网友:
各种方法都试试。

网友:
我还没碰到过,碰到了再试

网友:
低格   终极大法

网友(点评):
低格不得行

网友:
内存问题吧

网友:
用DEBUG重写硬盘就好了

网友:
这么说的话  那就是硬盘固件的问题了

网友:
修复一下分区表,要是还杀不死直接低格

网友:
重新分下区.改一下分区的大小试试.....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今天我的电脑也是这样,装好系统后进入一半时蓝屏马上重启,那么巧难道真是病毒?

网友(点评):
你这个情况是驱动装错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应该FDISK/MBR

网友:
用 DM 分一下区  就可以了 !!!!

网友:
请LZ看一下本人曾经发过的贴子,或许有益: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0529-1-1.html

网友:
我都是进PE用磁盘管理医生 重新格式下 试试

网友:
低格硬盘应当可以。我昨天还碰到了。刚开始图快。就直接装系统到C盘。结果到后面进系统时还是蓝屏,气死人了,后来还是用MHDD低格后好了。

网友:
低格或者MHDD 擦除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不一定是病毒引起的吧,硬盘本身有问题也会这样的啊

网友:
应该是魔波病毒!用DM清零搞定

网友:
重建MBR,不用做系统的

网友(点评):
高手支招

网友:
那块装不了系统的硬盘放在其它机器上试过没?  还有楼主是怎么操作分区的  一般这种问题 我是fdisk /mbr  或直接ghost选择全盘还原自镜像 一般就OK  还有现在360急救也可以解决这种MBR区的病毒的 我遇见一个笔记本就有这种 不论怎么重装系统 桌面上都有个淘宝的图标 用一会就兰屏 普通分区也解决不了  后来我是用360急救查出来的 然后低格的硬盘重装了系统就OK了 弄了好久 气得客户直骂才给他装过系统的那个店 他说那个专卖店装过系统本本就那样子了 害得他差点想低价处理了笔记本 。。。。。。。

网友:
可以用MHDD,里面的擦除命令,erase
然后再用PQ分区就行了

网友:
你不会跟他说硬盘坏了,换个

网友:
重写MBR就可以搞定   我用DM后也不行   重写MBR后一装就OK

网友:
楼主把那块硬盘的电路板拆下来,看看上面的金属触点区是不是氧化的很严重,如果是的话,用橡皮擦拭一下。然后再试试看。
仅供参考

网友:
就是要重写引导扇区,可以用DOS里面的FDISK /MBR,也可以用diskgen中的重写引导记录,当然还有很多这种软件

网友:
昨天刚遇到一台这样的电脑,没给他查杀,而给他重新换了块硬盘

网友:
重建MBR就好,第一次碰到的时候还叫客户换硬盘,现在后悔没把那硬盘拿回来。

网友:
如果确认内存条没有问题,那么将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

网友:
MHDD erase清一下头部,再厉害的超级病毒都是浮云!

网友:
重写引导区、重新分区、格式化。

网友:
放个光盘 进DOS远行DISKFIX恢复下分区表就OK拉

网友:
还是把硬盘低格一下吧。

网友:
重新分区   装系统   我遇到次装完系统每次都是第一次进系统,进不了系统就重启

网友:
是不是品牌机啊,我修过联想G31的机子,装好系统会蓝屏重启,就试着DM分区,分好重启电脑硬盘分区表又回复到初始状态,用PQ查看有隐藏分区,什么方法都试了还不行,后来换了硬盘就好了,但把这个硬盘换到其他主板上分区就正常了,说明硬盘在开机时受了主板的指令配合工作的,最后我只有换了硬盘,换下来的硬盘留着装别的主板上

网友:
楼主确定是病毒造成的?内存检查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