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80L 卡在LOGO 上不动了

楼主(2011-02-20):
华硕 X80L 开在LOGO 上不动了 能近 BIOS 硬盘光驱 U盘都能看到,也都能更改 设置 就是 无法启动硬盘 光驱 U盘
问起起初 是 有开机密码 密码用华硕的初始密码清除掉了之后 就什么介质都启动 不了了,开机 听到 华硕开机声后 就卡在 ASUS LOGO 上进入死机状态了
开机密码

网友:
所有外设都拔过了,就剩没刷BIOS 了,谁有BIOS程序啊???发个来试一试啊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试一下.

网友:
刷了BIOS 还不行哦

网友:
南桥的问题多

网友:
那只有换南桥试下了,

网友:
把南桥上所挂外设依次断开或摘除试看

网友:
想干南桥再说了

网友:
把硬盘卸了试试!我遇到好几次硬盘坏了!卡在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