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Eee PC1002HA图纸,谁知道芯片上标有 CL=BC 50H

楼主(2011-02-20):
谁知道芯片上标有  CL=BC 50H,这是什么型号啊?我要买。求华硕Eee PC1002HA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淘宝上输入 CL= 供电芯片 就行看前面2个字母加= 也就是RT8205 芯片

网友:
非常感谢版主啊

网友:
那后面的BC是啥意思呢?RT8205后面有没有后缀字母,还是就是RT8205.烦请版主再指点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