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显示器背光亮了确无显示啊

楼主(2011-02-20):
7300GT显卡,来的时候电容鼓包,点一下外接显示器有反映屏指示灯和背光都亮,但是就不显示字。电容换过了也还一样,怀疑是主芯片的问题就把主芯片给加焊了,故障还是一样,请问哪位修过类似故障的显卡啊!能给点指导吗?

网友:
请检查HV信号

网友:
显示器有反应。说明行场有信号(HV正常,所以楼上瞎说)。
检查红绿蓝信号吧。3个电感看是否掉了。拆掉下拉电阻打值也可以。具体的可以参照我们的显卡维修书 维修。。简单的 故障。希望你能修好!

网友:
月饼老师 我要学习修显卡 怎么报名啊?  我还没了你们一本赵中秋编的书 是不是你写的啊?

网友:
RGB阻值正常,行场也正常,RGB一路追到主芯片,贴片元件每个都测量没问题,把GPU从植了还是一样,DVI接口正常显示,把DVI接口的RGB飞到VGA上也不亮,故障现象不变啊,问一下高手这故障有没有可能是VGA接口坏了啊!

网友:
一般有8个有用脚   红 绿蓝  复位   横竖  两个CLK

网友:
已经解决
但是不美观,把DVI接口的RGB和行场飞线飞给VGA了!把VGA原来的RGB和行场全部切断了!就好了!
解决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个DVI转VGA接头呢..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