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3270

楼主(2011-02-20):
     第一次拿过来不显示,直接BGA更换显卡。OK了,拿回去用了几天又拿过来说无线网卡用不了。
   拆开看了是无线网卡的开关断了,用镊子短接下、OK了 可以打开。
重启一下,无线是开着的。

装机,再进系统,又XX了。

拆机,飞线  不成功  打不开。把蓝牙的开关吹下来换上去。 再开机,闪屏+花屏+不显示

求助  这咋么搞?

网友:
这机器屏线一定要仔细插.要不然会走弯路的.先不要动桥....先把屏线插好先.

网友(点评):
我也怀疑屏线没插好,后来插了N遍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