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002HA 谁知道芯片上标有CL=BC 50H是啥意思?是啥 ...
华硕1002HA 谁知道芯片上标有CL=BC 50H是啥意思?是啥型号?

楼主(2011-02-20):
华硕1002HA 谁知道芯片上标有CL=BC 50H是啥意思?是啥型号?
华硕

网友:
这个要在图纸上面才可以看出他的真正型号。是多少PIN 的IC

网友:
现在 好多新机子上都是这样的小芯片,比如CJ-啊什么 的,图纸上也看不到具体型号,只能看到大致作用,还定不到,小上网本上好多

网友:
在I3,I5的机器上这两天也遇到,同一个芯片在华硕不同型号的机,芯片上面标的有可能都不一样.只有看图纸才知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