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1-02-20):
我有一15显示器,不插VGA线的时候,,屏上显示无信号,插上VG线时就是主机开着的情况下,黑屏,无显示,指示灯绿色,查灯管亮,有背光灯,查VGA线没有问题,主机是没有问题的,,请问下是不是显示器主板的问题,还是MCU,的问题,请哪个大哥说下原因,

网友:
应该是Mcu程序问题  换个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