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宽屏显示器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1-02-20):
今接到一台19宽屏显示器 通电上面显示为
请给位大侠指点

网友:
高手指点指定吧

网友:
好像是模糊的 换个通用板 试下

网友:
这个上下分3部分  刚开始上面一部不正常  碰了一下评上面的一个电容  中间一部分也不正常了   现在及下面显示正常

网友:
用自己的测屏工具 测一下屏  然后再找其他原因

网友:
数据不正常,先简后繁。

网友:
1324567890-=

南风面 -10 严禁注水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一下,看一看那里的问题,如果是屏的问题那就难搞了.

网友:
像是屏有问题,,可以用通用板来判断,,,

网友:
可能是解码板坏啦

网友:
就是屏的问题  用通用板试了  触摸屏上的一个小电容就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