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扬1.7G的CPU装在848P的主板上,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1-02-20):
赛扬1.7GCPU装在848P的主板上,能正常工作吗?478针的CPU 装在478针座的主板上,会因为相互不支持,而损坏元件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1.7应该是400外频,只要你的848P主板支持400外频就可

网友:
如果CPU和板子都正常的话,是不会损坏元件的

网友:
上小了会不复位,上大了会不工作

网友:
有的板子支持有的不支持。原理不必跟你解释。看主板说明书就知道是否支持。

网友:
最简单一试就知,也烧不了。

网友:
应该没事  我试过G31跑赛扬420
你那个 你试下 应该不会烧

网友:
支持与否不一定,损坏是不会的,顶多不亮而已。

网友:
针角相同是不会损坏任何无件的。最多不工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