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答案

楼主(2011-02-20):
台式机  开机蓝屏7E 装系统后还是一样    0x007F 找不到指定的程序

为什么 这样

怎么 解决

网友:
换内存试了没有 看一下内存的电压是不是偏低 不行的换换一下桥看看

网友:
通常检查内存和显卡是否出问题引起蓝屏。

网友:
硬盘问题啊,用MHDD,
ERASE

网友:
支持二楼说法   我前几天新帮人配了 一台机器就是老蓝屏  什么时候都蓝  最后是三星的内存问题 换宇瞻后 好了

网友:
内存.硬盘 都会引起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