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JA 外顯正常接LCD PANEL 背光不亮

楼主(2011-02-20):
ASUS A6JA 外顯正常接LCD PANEL 背光不亮,主板BL_EN-CON 0.2V,更換主板,BL_EN-CON C還是0.2V,L_BKLTEN_V低電位(由獨顯晶片送出)造成BL_EN-CON 0.2V,原先主板狀況相同,請問那理出問題(高壓板換過,高壓排線量過OK)(臺灣不會簡字多包函)燈管測過會亮

网友:
背光不亮,外界正常是不是显示太暗哦,可能是高压和屏

网友:
请直接 拉 屏电压 过来做 高压条 ON 信号 然后 取 公共点  19V 作为  输入电压  强制打亮 高压条

网友:
主板、高压板、屏线、灯管都没有问题,我认为还是屏问题,建议检查屏线接口或换屏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休眠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