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笔记本插上电源,指示灯不亮故障

楼主(2011-02-20):
HP V3000笔记本插上电源,指示灯不亮,但是还是可以充电使用,以前每次一插上电源,电源指示灯就常亮的,现在插上去就不亮了!!!!那位大哥告诉小弟,到底是那里出故障???

网友:
功能还OK的话。就不要管这个灯了。。。。这个灯是在小板上的话。应该是排线接口松了。或EC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