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疯了 HP 4416S 今天又接到一台 我是彻底的无语了还是04来回跑

楼主(2011-02-20):
担心什么来什么,  大家帮帮帮我哦, 真的 没办法了 跑04 我把北桥南桥 显卡都加焊过了,还有BIOS 也刷过了,问题一模一样 ,绝对是通病。。。知道的交我下帮  谢谢了

网友:
已经是第四台了 客户拿走一台 。。。怎么办这么办。。。这样修不起来真的太郁闷了 IO 我也换过

网友:
有人说EC 虚汗 我换EC ,  有人说CPU 坏  不可能4台都CPU 坏吧,有人说北桥坏我把北桥拆了还是一样 闪烁,妈的 我要骂HP 公司拉,什么狗 设计啊 技术都是吃大便的,V系列的,到4416S 好像也有66之类的也有这样的 问题。。。出的问题也是怪怪的

网友:
楼主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  骂HP破产了也没有用啊

网友:
就是复位,在重新复位 ,怎么感觉和台式机有人在一直按复位键一样 ,还00 04来回跑

网友:
应该没有吧 各大电感 均有电压 b电压之类的没怎么去查。。。

网友:
哪个地方有短路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下,RST的波形是否为方波

网友(点评):
RST的波形是否为方波

网友(点评):
RST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4411的不上内存跑0F,上内存跑04,我是换BIOS芯片好的,也就是刷BIOS

网友(点评):
这款用什么样的诊断卡,是PCI-E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到过类似的现象,换CPU好了。

网友:
我没有测试卡,不过我修了台,AMD的焊了北桥好的

网友:
换显卡 试试

网友(点评):
前面都已经都换过。灌水。

网友:
我估计是知道了 HP *脏话*不管那里出问题 估计都会复位闪烁 跑04 说显卡的我有点不信

网友:
帮忙量下不停复位你的开关脚会 变低吗??我的H6531S也是不停重启,开关脚会变低到3.0-2.4V,

上不上U也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里几张开关都不会跳变 就是不停的 04 RST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没示波器 有方波是不是说明南桥 RST 部分已经正常 没方波是不是就南桥挂了

网友:
惠普就是垃圾的代名词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一点不假!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问问你师傅吧,发恼骚也解决不了问题!还会被同行比示:-(

网友(点评):
技术版讨论技术

网友:
妈妈的我有师傅就好了 。。。。 楼上的说话口气我先鄙视下,我不在论坛里发帖 求助大家,人人都闷着自己修电脑 ,,,不交流 还有什么进步可言 ,你技术好能指点下我 谢谢你 ,不想说也没关系,但是你说话也太那个了吧

网友:
hen gaoxing

月饼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把显卡背面一个叫471A的一点点大的小芯片换了试试  好了在告诉你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471A是什么东西,,,是起什么作用的,,麻烦说一下

网友:
那个不是显卡供电的吗+vdd_core 有1.0V呀 。。。还要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兄弟 谢谢了 你看到了说下好吗 这个芯片不好找吧
那个不是显卡供电的吗+vdd_core 有1.0V呀 。。。还要换吗?

网友:
没过修过这机器 希望楼主早点解决问题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期待你的好消息,好了一定要告知大家啊。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你查一下待机时这电压有没有KBC_PW_ON,那次我修过一台也是复位

网友: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KBC_PWR_ON  EC 到R470 3.3 V 另外一端2.9 V到Q66

网友:
我估计是修不好了 要让大家失望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还有人把这样的故障修复了..可以参考下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post.html#lastpost     就从基地下了个BIOS刷完以后OK..

网友:
我晕死。。。。我这么不行。。啊 也是基地下的呀 哎 真是倒霉

网友:
23楼叫人家换东西,说一下理由嘛

网友:
我那台HP516还不是一样的情况!(不断的复位)南桥、北桥、显卡都搞好了。最终还是没搞好。结果跟客户说没配件让他把机子拿走算了。遇到这样的机子真是不爽啊

网友:
不要灰心呀,修机子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哟

网友:
电压不正常,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诊断卡啊,我那张二代的很少能跑码的

网友:
切记修机器不能浮躁!此乃大忌

网友:
那修复位  电路啊,  复位电路  都是串并连的   靠你去排除了,  比如网卡 IO   1394  COM  这些芯片  其中有问题 都回影响。  慢慢来   把电路跑出来  断线  排除,  把总复位跑出来  断掉是不是  南桥坏,  我是新手,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不要骂我哦

网友:
我见到过师傅   换 CPU座换好的,  我也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