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的飞利浦显示器

楼主(2011-02-20):
客户送来一飞利浦显示器170S8    显示亮下就灭,拆机一看电容爆了,死鱼啊     原来电容35V470UF 电压15V  35V的要找换25V470UF的     换好通电正常  装好测试一段时间后出现亮线  拆机一看那电容又爆了  因为电容质量问题  找35V的换上还有亮线,点下屏   坏了    郁闷   难道上电容引起?   只能找个屏换上      想请各位分析下到底是什么引起

网友:
用小电压代换大电压,肯定会出事,

网友:
换电容不可能出线。。可能原来 就有问题,没发现而已

网友:
你拆装的时候动到屏电路了吧。
看下屏线,重插

网友:
有时候会遇到本身屏就有问题的,只是因为闪屏没办法知道。。。。

网友:
各电压都正常吗?屏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
电容应该不会 让屏产生亮线的

网友:
看看屏线,要不就是屏本来就有问题。

网友:
显示器原故障亮下就灭,可是也可以看到屏是没有亮线的   而且后来出现的亮线可是有7-8条,时间越久就越多(没换电容前)   换了后就没有增加了     只是想不通电容引起屏坏?邪门       看来以后换电容也要考虑下再换了

网友:
了解了,电容不能以小换大

网友:
要用大电压的替换小电压的,这是原则。

网友:
16V470U的常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