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没办法使用

楼主(2011-02-20):
客户说PCI没办法使用,测试各脚电压A2 A5 A8 A10各脚电压都正常,我想问下,PCI应该怎么修,我没修过
A1脚上面写着TRST,测试复位,A15才是复位,有电压3.3,短接复位为0,放开又为3.3,那应该是正常,那是什么问题呢
A34的时钟也是有的.3.3V
这个我表示所有电压都有,阻止也正常,我也有用阻止卡打,应该是桥问题吧

网友:
复位是A1的吗?忘了
如果全部PCI槽不能用就要考虑SB了。
PCI槽没时钟也会工作不正常的。

网友:
PCI全部坏的可能性很小,你还是装个独立的声卡试试看,有的客户的PCI设备是坏的。别让顾客引导你的思路。

网友:
pci槽A15 3.3v B16 1.6v
另,找个打值卡打值吧。基地淘宝店有卖。送说明书!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