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小修几例

楼主(2011-02-20):
1.EP-8KDA7I 754大板.故障S/2不能用,硬软关不了机.首先先修PS/2接口电路,测472排阻有5V进无5V出.就打PS/2的阻值有两条线阻值160.另两条600.就把排容拆下.阻值正常.修好PS/2接口后发现不能关机.点PS-ON还是不行.后来跑开机线路的元件和电压都正常,换了W83627HF-AW还不行.一路追5VSB的线路通到LM324运放器.电阻怎么上面多叠一个电容呢?(不解)明明板上标的就是电阻..拆掉电容后.关机正常,很困惑为何加多一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
2.ASUS给康柏代工的754主板.故障:不跑码.我的惯例是先用表笔点点晶振的电压.一点就跑马.心想有是好杀的了.换了晶振.电容.106电阻.修复.
3.ECS给HEDY代工761GXM-M主板.故障:有跑码有时不跑.客户说之前拿过保修.换了板之后问题还是没解决.好(心想有底)上电测各电路的电压-时钟都正常.就用按摩大法(压桥).一下压南桥就跑就了.用AT8205加焊后.开机一切正常.
4.ASUS M2N-MX SE Ver2.0   故障:开机几秒断电.测ATX12V接口无异常.不接不断电.先简后难.测各电压均正常.然后放下电..还不行...在刷个BIOS上去..竟然好了..再刷回旧依旧断电....
这几天所修的一点小经验....

网友(点评):
第2片估计要返修。过年期间受潮也许是南桥问题导致。加热就好。冷了就不行。

网友:
碰到了一台和第4个毛病查不多的机子,明天试一下,先谢了!

网友:
第4个情况是不跑码就会掉电的 AM2华硕通病 。不跑码的原因有很多。楼主碰到了BIOS坏。10分之1的机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饼哥指点...我也在基地查过此故障的.有的说加焊桥就好.有的说CPU供电问题..有的说是刷BIOS就好.我也是先简单的修起...

网友:
多了个电容是不是同行陷害你呀..

网友:
第四块板楼主刷BIOS就好了,真的幸运,~~~~~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主的维修案例前三项还说的过去,不过最后的华硕掉电的竟然是BIOS问题,这在之前倒是没有撞到过,看来楼主的维修经验还是很丰富的

网友:
对于第一个为什么要查5VSB呢,请楼主讲解一下思路

网友:
第一个关不了机为啥要追5VSB呢,那个LM324参与关机?

第四个经验不错,以前没见到。感谢分享

网友:
华硕AM2的板子通电即断电,我遇到N块,全部是桥虚焊,上BGA加热就好。

网友:
巧了!正有一块ASUS的M2N-E的板子和LZ说的故障一样,马上试试......谢谢LZ。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解,我问过客户他说没拿过其他维修店修过,不过焊功很好。一般目测看不出的

网友:
M2N 掉电,7120也有这个病呀。

网友:
M2N-MX SE主板修好,客户用了一天有回来U坏了,AMD的U坏的真多啊  哎..有时很怕AMD的U.

网友(点评):
同意!AMD坏得贼多

网友:
我卖了5年的电脑还没见到过AMD U坏的情况呀!!看来我比较幸运

网友(点评):
佩服。。。够幸运的

网友:
楼主真厉害  让我们新手学习了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5VSB的线路肯定跑了,14脚的也跑了,I/O的也正常。于是直跑5VSB相关的元件,顺水推舟一直跑到LM324的外围电路才发现此故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开关机的电路肯定要查5VSB的线路,LM325是不参与开机的,但是它外围电路的电阻重叠了个电容。电容跟电阻的定义不同

网友:
有思路,有经验, 修东西就是不一样。别人拿着板子直接秒杀,就搞定。我们刚开始学习的。神都还没有回过来。唉  难  难  难。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是一个新手,不知道你说的       我的惯例是先用表笔点点晶振的电压.一点就跑马    这个是怎么做的,能说的说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