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鬼了,很诡异ECS开机不触发,但是电源红线5V有3.3V电压;黄线12V也有3.1V电压

楼主(2011-02-20):
ECS P4M890T-M2 开机不触发,怎么都不触发,晶振电压也OK
但是一通电:电源红线5V有3.3V电压;黄线12V也有3.1V电压(主板5V与12V的电源口还不短路)

5V风扇,轻微的慢慢转动。。
换了IO,无果
很奇怪,闹鬼了,,修个怎么多年的主板。没见过这样的。很诡异

网友:
什么叫开机不触发啊?按你下面说的机器都开起来了。

网友:
我遇过风扇不转  不触发的  是12V供电有问题不知你的为何

网友:
只要 3.3VSB 出来就触发了..
   CPU  DDR  均无电压.可查下他们的供电..

网友:
感觉是5.0vSB串到12V和红5V上,查查跟5VSB有关的元件

网友:
电压都不正常了,查一下供电线路吧。

网友:
这种故障可以参考好板看一下各电压的对地阻值

网友:
查电源PG看一下

网友:
有时NB松焊也会造成电压拉低.先压压桥看看吧

网友:
应该是电源芯片损坏了,背面看一下板子有否变色的区域,或者把电源芯片拆下来再看,先拆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