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上電腦加了1g內存速度沒有快

楼主(2011-02-20):
機用p4 cpu 2.4ghz 1g內存 加多一條內存1g 共2g內存 但速度未加內存前差不多 為何 請指點謝謝

网友:
只能说电脑的瓶颈不是在内存这一块

网友:
首先在“我的电脑”——右键,“属性”中看2G内存认出没有。
另外,因为你电脑本来就是1G内存了,再加1G,对小程序而言,速度并不会有明显提升,只有运行大些的程序,才会有作用。

网友:
xp系统用1G内存和2G内存根本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你以前的内存都够用,加条内存都没有用到,所以速度是没有什么提升的,只是在运行占用大内存的时候速度要快些。

网友:
網路看電影試下.

网友:
电脑性能是系统综合决定的,内存加大对运行较多程序可能有些帮助,xp不明显

网友:
属性中是否显示了2G?

网友:
加内存后只凭感觉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的,如果你原来是个256兆的再加个1G的,看高清电影时就有感觉了。你原来的1G内存基本上满足了CPU等硬件需求,现今增至2G效果不明显。

网友:
光升级内纯有什么用  主板上的总线传输速度是有限的啊

网友:
要么机器没认新加内存  要么主板是瓶颈

网友:
楼主还不如升级下CPU

网友:
是 CPU 的問題吧

网友:
CPU太低端,你是赛扬还是p4?
做一遍系统,试试

网友:
升级CPU效果会明显点。

网友:
P4 CPU !!!典型的高频低能儿!!!!

网友:
i不知道你说的快是相对什么来说的。。。。个人感觉。如果你把加内存的钱换个新硬盘。。。。至少上网感觉会很快的。。。。我给一个单位的无盘改有盘。C4.2.4.+256M+865GV板子。加个250G的串口感觉上网速度并不慢 农场牧场海底什么的都还能玩。。。。。后来新盘少了,有一台用了一个80G二手盘,还把内存加到512,但感觉慢得很多。。。

网友:
影响主机性能不只是内存,它只是一方面,一台主机的性能主要是主板决定的,然后是CPU,内存,显卡,一块好的主板搭配高性能的CPU才会把性能发挥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