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本本出问适配器供电问题了!

楼主(2011-02-20):
我的笔记本用电池正常,插上适配器竟不能充电到笔记本电池里去!我把电池拆下,只用适配器供电,竟无反应,是不是主板适配器插孔处的保险坏了?

网友:
用0-30的电源看看!如果接上去有电流的话就是供电电路问题,如果没电流就是保险坏或是电路板有断裂!

网友:
电源接口进来处的那个19v电感虚焊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0-30的电源是什么电源呢?

网友:
测量适配器电压输出是否正常,外接负载观测电压是否还正常。然后再查与适配器相关的隔离供电的场管。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场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调整电源调整到你本子的电压看看电流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