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总是要开2次机

楼主(2011-02-20):
主板和内存都是新的,但是很怪的事却是在关机几小时后!第一次开机总是键盘灯闪烁,显示器不亮,但是马上关了后第二次开机就正常了!!马上关机断电再开机还是能正常,但闲置几小时后问题又出现了!!!

网友:
看看CMOS电池有没电。

网友:
有些商家的主板特殊要求,防止CPU FAN,开机后迅速达到全速,或检测CPU FAN是否正常工作,CPU FAN发生异常,主板不工作。如果其他工作正常,屬於正常现象,可以通过改善其他版本的BIOS,看看是否有改善。其实本质是要给主板进行预充电,具体要实现怎样的功能,各个厂家要求不同。
X58等主板都设有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