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推荐一款自制的高效率植珠工具

楼主(2011-02-20):
望推荐一款自制的高效率植珠工具
能同时加热几个摆好了珠的芯片

希望提高效率
有创意者加分

谢谢

网友:
是要直接加热钢网的还是另外的!

网友:
还没有研究出来呀,

网友:
钢网-刮锡膏-放到封闭式炉子中加热(购买小型回焊炉)

自制的没。。呵呵

网友:
没听说过哦~~有的话通知我下!!

网友:
买个回流焊吧。

网友:
下面用一般的预热台
上面用两片暗红外发热砖

有空试试

网友:
我原来是用取暖用的几根远红外石英灯管(几元一根)并在上面。用单片机和可控硅控温(也可用好点的温控表,但功率控制要精确,且实时性否则灯管会忽明忽暗),下面不需要预热。比较适合一次多加热几片芯片。
现在做了返修台,直接放在返修台上跑下曲线就可以了。但一次只能加热一个芯片,够我用的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