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修电源,请问K2632是三极管,还是场管,

楼主(2011-02-20):
本人为了更好的学习液晶的电源部份,苦于没有故障机修,只好拿电源来学习,修好了一个长城,和一个,杂牌电子,在一个LG 电源面前过不去了,各路电压都没有,保险管完整 正明桥式整流没问题, 然后测开关部份的三个标着Q 标的,管,前面两个正明是良好的三极管,最后一个标着K2632的管子,只有一组读数黑字接D极,红笔接S极有一组500左右的读数,请问这个是不是一个P沟的场管?~

网友:
K的是场管。
以后这种问题你可以上cn.alldatasheet.com查询,会告诉你是什么和参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谢谢了``````新手什么都不懂

网友:
N沟道的场效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在编码里看出来吗`

网友:
K是2SK的简写,凡日本的K、J管都是场效应管。
A,2SA,PNP
B,2SB,PNP
C,2SC,NPN
D,2SD,NPN
J,2SJ,P沟道
K,2SK,N沟道
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