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点,补点,绿油不干,标题一定要长

楼主(2011-02-20):
一华硕新机器。客户发飙。摔了,北桥掉点,

拿下北桥,那个惊啊。一边角密密麻麻掉了12个点,焊盘是打白漆的。我细心的刮开白漆,

慢慢找到穿孔线,全部飞好,然后打上绿油。。

然后悲剧产出了,绿油我用风枪吹了半个小时。还没干。。

最后我放弃了。。

大家对于绿油如何干,有什么高见,,神呐,救救小弟我吧,

网友:
紫外线的说。。。。。

网友:
验钞机的紫外线照射三分钟,OK. 就很硬很硬了。

网友(点评):
你把验钞机拆了 里面那个 灯么?有图发个吧

网友:
我从淘宝上专门买了一个紫外线灯泡,相当好用,记住最好不要用消毒灯,太危险,眼受伤很难受的!

网友:
验钞机,神马玩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那淘宝买的玩意,叫什么名字呢,能提供链接或者输入关键字吗。谢了

我不怕补点,就怕恶心的绿油不干

网友:
一般不用绿油  补起来就上桥

网友:
我用60W灯泡烤30分钟 一样硬邦邦

网友:
楼主 就是这样的小灯 照的不是很清晰   紫色的那个 这个 是我自己做的 用来固化绿油的 很不错

网友B:
针对无边大叔的建议,不好不要轻易尝试~
除非是掉边上,且少量的点,可行,
如果是摔的,且掉的是靠近中间,而且还是0.5MM 的珠子,嘿嘿!!

网友(点评):
那要看你补得好不好 无边大师补得点 干净利落 清清爽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针对无边大叔的建议,不好不要轻易尝试~
除非是掉边上,且少量的点,可行,
如果是摔的,且掉的是靠近中间 ...

不加绿油的情况下,锡珠在熔化的情况下还可以对补得不够牢固的线再次加固。短路的担心在很多情况下是多余的。

网友:
绿油除了绝缘以外还可以更好的固定。如果可以个人认为强烈的太阳光能够很好的固话绿油。速度快而且效果也好。大家不防试试。

网友B:
如果拿到太阳底下晒。那个快板子就是别人的了~

楼上的台灯是现成品还是自己DIY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拿到太阳底下晒。那个快板子就是别人的了~

楼上的台灯是现成品还是自己DIY 的?

架子就是柜台里那种石英射灯  我只是借用下 很方便

网友:
是否要加绿漆,在于做焊盘的接点是否居中和牢固,线,柔性的效果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拿到BGA上去开到200度  过几分钟就可以了,你的绿由是不是上多了哦,12个点好少哦。我的一个G430,PM45的北桥,掉了30几个,我都搞定了,只不过内存只能用一根。

网友:
厉害!我的有5个以上我就不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绿油是紫外光固化的,淘宝有卖的 十几元 一个 紫外灯管 直接220V插上就好用

网友:
我一般用的是红胶,但不好保存,要放在冰箱里面。
我想绿油的流动性可能要好些。

网友:
有烤箱 放烤箱  没的 话可以 放到BGA台上 调一百多度烤也 很快的 ,我们现在用 的 是红胶快就可以干了

网友:
把紫外灯泡扔在绿油旁,然后用张比较厚的白纸盖好,白纸反光好效果更佳!注意!!!同时可避免紫外线过度照射人体而容易致癌!
无边说得对,一般是没必要放绿油的,想想我们是怎么为密密麻麻的引脚拖锡加焊的。。。。。。超近超小的距离才需要。。。。。。

网友:
cqlgdn
的帖子
我最多也就20几个点,补好了在做的时候还胆战心惊。

网友:
来自: 重庆荣昌县
野天罚
的帖子
是这样,我那个,如果不是修不好要赔钱,我都不修了哦

网友:
紫外线 灯管 几分钟就OK

网友:
不补点 可以刮点

网友:
补点是细活,细心就好。

网友:
还是用紫外线照下吧

网友:
绿油要薄薄的一层哦

网友:
不加绿油的话锡珠在融的时候就流到脱漆的地方去啦,这样就接不到焊点啦。

网友:
搞个好的绿油,从工厂里弄绿油是比较好的。外面买的不是很好用,一是不容易干,二是用酒精一插又没了。

网友:
放到太阳下面晒三分钟就好了,这不是蛮方便,有更好的方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