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F734AU,笔记本黑屏,外接正常使用,求助

楼主(2011-02-20):
主板是C51的,集合6150显卡的,CPU是闪龙3600,笔记本黑屏,外接正常使用,求助是显卡问题还是屏线或者高压?

网友:
看显示的时候。屏接口的开启信号有无起来。能判断

网友:
应该是用MCP三合一集成芯片的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今日去做桥了,150快,好了

网友:
不要盲目的座桥,先换屏。屏上的码片容易出问题

网友:
你问的有些模糊,至少你要查下屏接口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如满足,则查屏线,以及屏;如不满足则查主板,缺少哪个条件,追哪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