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杂牌电源紫色输出高达7.8V,绿色为4.9V

楼主(2011-02-20):
一个杂牌电源色紫色输出电压为7.8V 绿色为4.9V,是哪里的问题,请高人指点。
求助

网友:
把光隅给换了!

网友:
你说的太直接了吧,我觉得不同牌子应该有所区别吧, 你应该泡一下电路~!

网友:
检查下去样电路看是否正常

网友:
输出电压偏高低,故障定在稳压区。紫绿色是副电源部分,稳压区是光耦和431,跑一下电路看看。

网友:
已解决,是反馈部分一个47VF 50V的一个小电容容量下降。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