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15 自检后掉电

楼主(2011-02-20):
东芝M215 可以亮机的 自检完后 要进系统前掉电 总是这样 以为是NEC电容问题  拆掉后发现电容前修已换 6个330uf工整的排列着 自己试着再换了一遍 故障依旧  且供电电感没有噪声 电压也平滑

唯一发现的的疑点是cpu电压一直是0.9v 。T2330的u 从开机到亮机 电压会有跃升 一般亮机后1.2v以上吧

困惑中 大家有其他思路吗

网友:
都是通病,把超级电容换了就行。

网友:
早已换了啊 没看清我的描述吗

网友:
早已换了 没看我的描述吗

网友:
各位都没看清我描述的吗 电压很平滑 电感没有噪声

网友:
解决了 居然是适配器的原因 顾客没带适配器 我用维修电源 19v时总自动掉电 稍微调高那么点点 居然pass了 看来东芝本对电压很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