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3FPB开机两三秒正常显示 之后就黑屏 再开也是显 ...
DELL 173FPB开机两三秒正常显示 之后就黑屏 再开也是显示两三秒

楼主(2011-02-21):
DELL 173FPB开机两三秒正常显示 之后就黑屏 再开也是显示两三秒
黑屏

网友:
黑屏的 时候 指示灯 是不是 正常 亮着 ,,如果是 那就是 高压保护,,主要查 高压部分 和灯管,,,,,如果闪 或 不亮 就复杂了!!驱动板 和电源板 都得查

网友:
检查高压部分!

网友:
能再开机应该可以正常开关机吧,驱动板基本可以排除,这问题应该是高压板或灯管 不过品牌机爆电容也会这样,还是拆开好好看看吧

网友:
电容没爆

网友:
基本思路 顶一楼

网友:
黑屏时指示灯正常亮 我发了高压板 不知换上能不能好

网友:
楼主换上高压板一定能好,就是高压保护了,楼主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
我碰到一个神舟方屏17的也是这样还没解决郁闷不知那坏的

网友:
看可能是高压板打不起来

网友:
黑屏时候有淡淡的背景图像吗?

网友:
应该是高压问题!

网友:
我有一台戴尔E171FPB的液晶显示器刚开始的毛病和楼主的一样,现在是连接电脑后开机指示灯亮,指示灯随着电脑开机运行一切正常,就是黑屏,看过广大朋友的帖子我认为是高压板或是灯管的故障。

网友:
多都 是高压 电源部分

网友:
换了高压板 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