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一会儿黑屏,没招了。

楼主(2011-02-21):
东芝Satellite本,开机10分钟左右,屏幕开始淡淡的闪动,过一会黑屏。此时系统工作正常,外接正常。可以排除显卡和系统问题。

怀疑是灯管或相关电路问题。先把灯管换了,测试不到10分钟,问题还是一样。二个小时的劲儿白费了,还白搭一灯管。又把高压板换了,测试40分钟,没黑,心想这下差不多了。让客户拿走。没三个小时又送来了,再测不到10分钟又黑了。

下一步该怎么修啊?

网友:
屏还有问题吧??

网友:
那种系列的机器,散热全都不好 ,你进安全模式下试试 就知道了

网友:
风扇改成常转看看

网友:
这种本CPU背部电容易坏,拆了,换上个试试

网友:
黑屏后你量量高压条的工作条件正常吗?看有没有供电和开关信号啊,如果没有就好找原因了嘛

网友:
CPU 后面的NEC电容???

网友:
灯管 或高压有可能,先换屏测下

网友:
不排除显卡没问题

网友:
查一查是不是屏供电有问题呢!

网友:
是背光不亮了还是屏就不显示了啊?如果显示,这是背光不亮了就找高压板的工作条件,,如果是屏不显示了那么就检查主板吧,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都有 可能都要 试一试

网友:
屏暗就测试暗后的电压情况,再加以维修

网友:
看看屏暗了过后。只是屏暗了,显示是正常的吗?还是连基本的现实都没有了。 然后再看看高压的供电和信号正常不,再看看屏上面的信号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个屏试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