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sonic 维修之百思不解

楼主(2011-02-21):
  今天收到一客户机,开机测试,灯管不亮,经开机测试 灯管好的,  于是怀疑高压 ,改高压条 按照常规 VCC  ON/OFF GND ,可是查ON/OFF开启信号 确找不到 用万用表测试  控制板上开关键总是有电压3.3V 除非长按开机键短路时电压才为0  测试驱动板上也是长为3.3V  只有和开关键相连的驱动板上的那根线 虽说有跳变 但仅是按住开关键是0 松手仍未3.3V  这样的话 就不能关机 关机就是白屏 ,但原来的高压 开关键关掉  虽说开关键上仍然是3.3V 但灯管就能灭  现在改高压的话就没办法灭 。
    跪求高手分析下 应该如何控制灯管。 小弟再此谢过了。

网友:
你从电源到驱动板上那几根线找找看,一定可以找到的

网友:
那几根线也测过了 我把线一头插了一根针都试过了 也测过  电源板到驱动板上最高5V根5v之后是没电压 然后有两根是1.6V和1.99v都不行

网友:
高手们给点指点啊

网友:
电源板上面输出端的排针无非就几个:12V  GND  5V   ON/OFF  ADJ,建议楼主最好先测试灯管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