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T200防抖怎么修

楼主(2011-02-21):
今天接到一台SONY T200的机器,开机抖动 倒过来就不抖了,还可以拍照,防抖猜下来后看不出什么异样,请教各位高手,一般都是怎么修的

网友:
可以维修,文字不好表达,

网友:
楼上真黑!这机器SONY维修站免费维修。

网友:
防抖组件拆出来照片片上来告诉你杂修。加阻尼油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已经修好了,合成科技是个做生意的料!不过就是贵了点,哈哈

网友:
版主收的不算好贵吧,
去其他维修部说不定收你200/300呢

网友:
修收同行价

网友:
防抖一般也就2个问题~润滑、加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