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719bf显示器场不满屏

楼主(2011-02-21):
显示器故障现象为上半部有图像但上下两侧有卷边现象,下半部无图像显示。测-12伏电压只有-5伏,换场输出块stv9302a后故障无变化。应是哪的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场供电修正常再说吧

网友:
查场块负压那路,这咱故障都是场块负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