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171显示器红屏且上下闪动

楼主(2011-02-21):
公司里有一台联想L171液晶显示器显示是红的,而且上下抖动,打开发现有一个25V/470UF和一个25V/680UF的电容爆了,手头上没有680UF的,就用25V/1000UF的代换了,另一个用同规格的换好了,开机故障依旧,我技术不高,请教各位大师了,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灯管有问题了吧~!

网友:
红色? 点屏试下,不然就是灯管坏了...
换灯管小心点

网友:
liguobo137
的帖子
请问是不是凡是红屏都是灯管坏呢?

网友:
先点屏,看红屏是不是其他原因导致的.....如不是,那就是灯管喽.....
换灯管小心点啊,换换一个屏那就亏本了

网友:
灯管老化 偏红色 点屏测试一下就知道是不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灯管问题可能性最大

网友:
有时候驱动板坏也会引起黑屏.

网友:
先检查一下信号线是否接的牢固

网友A:
驱动板的问题也有

网友:
先点灯管看下吧,灯管的可能比较高些,另外背光组件老化也有可能,几率小,还有如果以上做过都不是很见效的话,可以调出屏的工厂模式调整

网友:
谢谢各位了,是一根灯管老化了,我这没配件,送到大一点的维修店去了。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像这种灯管老化比较常见

网友:
这个我以前修过故障一样!但是电容没有事情,主要是灯管的原因,换灯管好了

网友:
灯管有问题